华硕X81S不能开机,BIOS放电后可以开机,装上电池又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30):
接到一台华硕笔记本,故障是不能开机,于是拆开一看,先把BIOS电池放电,可以开机了,谁知道装上电池后再开机就不能了,待机0。17于是我又把BIOS电池放电,谁知道又可以开机了,这就奇怪了,只是不装BIOS电池就可以开机,总不能就这样给客户吧,于是求思路!请高手给思路!

网友:
待机0.17?这个好像有点高吧

网友:
楼上浇水的?我顶!有没有谁给个意见!

网友:
额?灌水?楼主待机0.17真的是待机偏高 俺老实人 你可以问别人啊 晕

网友:
放电就可以上电   LZ追下CMOS电路

网友:
待机0.17A是有点高,一般为0.0几安,可能是主板有轻微的短路吧,看一下3,5m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 是 南桥 问题 啊   换了 就好

网友:
你不上bois电池的时候 ,  待机电流多少呀,

网友:
待机短路,测试一下待机电路,用手摸很有效,小心别烫坏了,呵呵

网友:
检查RTC电路,看看有没短路原件啊

网友:
认真排查下CMOS电路,问题就在这

网友:
楼主的稳压电源应该是4位的,是0.017  哈哈

要不换个COMS 电池试试?

网友:
经过本人努力检测,终于发现原来是休眀开关的问题,直接拆掉不要,开机OK 上BIOS电池,也一样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