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点基础的 对新手有帮助

楼主(2011-10-30):
3V‘5V单元电路的电感
  3V、5V单元电路的电感正常的对地阻值在约80-120之间,也有极少数的电感对地阻值为几十欧依然可以正常使用。它们反映出3V/5V相连的所有的芯片组、各个单元电路、电子元件是否正常。所以通过这一测试点可以快速地判断3V或5V单元电路是否有故障(两个电感任一个短路会导致3V、5V单元电路都不输出,微短路可能会输出,但是机器也只是加电不显示)。常见有以下几种现象。
1、电感对地阻值为零
     这种情况说明3V或5V单元电路严重短路,与3V或5V单元电路相连的任意一电子元件、芯片组都会引起这种故障。而且在短路情况下,测任一点都会短路。这个时候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3V、5V单元电路会处于保护状态,不工作。一般为滤波电容击穿,或芯片组的供电对地短路。)
     排除方法:将与3V或5V单元电路相连的电子元件、芯片组一一断开排查,也可以根据维修经验,先排查损坏故障率高的,如5V低端MOS管易坏、PC卡供电芯片、网卡芯片、声卡芯片等。
2、 电感对地阻值为7-30欧
     这种情况说明3V或5V单元电路有微短路的地方,这个时候如果3.3V和5V电压能产生的话,那微短路的芯片温度就会明显高写,可用手背或手指轻轻触摸感觉,注意防止烫伤:-)
    排除方法:讲3V或5V单元电路相连的电子元件、芯片组一一断开排查,也可以根据维修经验,先排查损坏故障率高的,如MOS管、PC卡供电芯片,网卡芯片等。IBM R5系列的和T4系列如阻值为30欧左右,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cpu供电单元电路的电感1
  CPU供电单元电路电感的对地阻值反映出整个CPU单元电路相连的电子元件的工作情况。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装是CPU的时候对地阻值正常为P4的CPU一般为20欧左右,迅驰一代的为10欧左右,迅驰二代的为7欧左右,双核的一般为3欧左右,特别注意很多人测的时候听到蜂鸣都以为短路了,而实际上一定要去看具体的阻值是多少欧,才不会发生误判。第二种是不上CPU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为200欧左右。
    若对地阻值为零,则说明CPU的供电严重短路,有可能是CPU本身和CPU的供电芯片、CPU的供电单元电路的MOS管以及滤波电容、稳压二级管损坏引起的对地短路。特别注意这个时候相当危险,CPU供电严重短路的时候接电就会导致CPU被永久损坏。
   排除方法:先拆下CPU,然后看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拆下CPU阻值正常了,说明是CPU本身的问题;如果拆下之后故障依旧,则一般情况是CPU供电的低端MOS管损坏。因此,通过断路法一一排查,很快就能找出短路的电子元件。

网友:
   那说的不对的  高手们  指点指点 帮帮忙顶顶

网友:
不错 学习一下 对新手是有帮助的 顶了

网友:
没看懂! 但是复制的有乱码啊

网友:
先了解5大元件的作用和工作条件吧

网友:
因为 别人懒  就没有重新在写 这是我  写在我qq空间日志里的  复制过来的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