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60 电池不开机 电源开机正常 维修案例

楼主(2011-10-30):
早上一来顾客拿来一台R560 的笔记本。说电池不存电,买了一个电池装上还是一样。心想肯定又是头疼的充电电路故障。把两个电池量了下输出口,都有电压。笔记本插电使用正常。插上电池认不到。无奈拆机,发现有进水的迹象。洗干净氧化物。发现C52严重腐蚀短路。换上电容插电池开机正常。

网友:
找图纸跑跑线路,主要查查充放电路

网友:
这一路是电池检测的,,,

网友:
还好水进的不多洗洗好就好了赚钱了

网友:
楼主  你的R560图纸版号是什么啊  我的怎么和你的 不一样啊

网友:
运气真好··有钱收了···爽啊·

网友:
楼主挺仔细的,如果不及时发现那就惨 了

网友:
这时一个电池检测信号 短路了就认不到电池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前两天我们的一个不充电机器 断了 3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