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求助 NC4400不充电

楼主(2011-10-30):
客户送修一台NC4400 不充电 ,拆机测主板电池接口: 1脚 0V  2脚 3.3V  3脚 3.3V   4脚: 0V  5脚 3.3V
6脚 GND  第1脚电压 不对,查电路 发现 PQ 1 3 脚有16.7V 电压  2 4脚也是16.7V电压  5 6 7 8脚没电压
PQ32 第3脚是BATT_A 和电池接口1脚相连 也没电压 (插上电池测也没电压)

这个板子用的充电芯下是1908E  和1538E ; 1对这两个芯片电路也不大会分析, 只测了1908E的 1脚 DCIN :18.5V
2 LDO  5V ;    21 DLO  没电压    24 BST有17V     4脚 REF  有4V    16BATT 有17V   28脚 有0.24   不知道这些电压对不对
请高手帮帮忙看一下

网友:
现在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很多不冲电的建议换电池试试。在修。有很多是电池问题 的。不要弄的可显的,变的隔离保护了,那就惨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测下ACIN 和ACOK正常吗还有SHDN#开关脚

网友:
学习学习。。

本本波 -10 请先阅读版规!

网友:
先检查电源识别电路, 电源识别好了再查充电开启 和工作条件

网友:
电路系统大体都正常的,换电池确定吧

网友:
先确定适配有没有插入,再看充电ic的各个脚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