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A300 BIOS 能上WIN7的BIOS 急!!!!!!!!!!

楼主(2011-10-30):
如题 求东芝A300 BIOS  能上WIN7的BIOS  急!!!!!!!!!! 这个本是韩文系统 客户想换WIN7的  但是坐上 不是重启就是蓝屏 硬盘模式也调了  都不行   那位大神有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急呀!!!!!!!!!  那位大神帮帮我啊

网友:
有木有啊 有木有。。。。。急!!!!!!!!!!!!!!!!!!!!!!!!!!!!!!!!!!!!!!!!!!!!!!!!!!!!!!!!!!!!!!!!!!!!!

网友:
你怎么确定就是BIOS的事呢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BIOS的问题 这个主板是有通病 蓝屏 花屏 掉电 速度慢 都是一个问题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BIOS的问题 这个主板是有通病 蓝屏 花屏 掉电 速度慢 都是一个问题造成的

什么通病啊  能告诉我不  谢谢  但是做XP可以进去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通病啊  能告诉我不  谢谢  但是做XP可以进去啊

就是CPU的供电电压不稳 就是那个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CPU的供电电压不稳 就是那个大电容的问题

就CPU座后面的那个吗   我去找个试试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CPU座后面的那个吗   我去找个试试   谢谢

不能换一样的 要找6个330的电容代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一样的 要找6个330的电容代替的

哦  串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串起来就可以啦?

怎么是串连呢 并连啊朋友 你用理论想想也不可能是串连啊 无语

网友:
哦对了想起来了那你那个是什么芯片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