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不开机转一下就熄

楼主(2011-10-30):
R40e笔记本电脑插电后(已经没有电池了),按开机键,所有的小灯亮一下,然后就停了,风扇也开始只转一下就停了,只是左边第三个灯(开机指示灯)一直亮着,手摸cpu发烫,一会儿风扇又自动转了。排除主板的故障。有高人知道怎么回事儿吗?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吧  都不知道你电脑是不是亮的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好像是正常啊, 风扇刚开始是转的,要过一会风扇感觉CPU温度过高是才转的

网友:
说的有点含糊,问题还有点没有听清

网友:
这个是开机了 不亮吧?
LZ这个真不能排除主板故障 当然CPU 内存 外设也有可能 不过没主板关系大

网友:
"按开机键,所有的小灯亮一下,然后就停了"是掉电了吧 还有所以的小灯亮一下是开机了 就是加点掉电楼????

网友B:
这是IBM的通病,这是保护了

网友:
看看跑代码不??

网友:
是啊,看看电流的情况啊

网友:
这种情况见得大少了啊!!~

网友:
这个是开机了 不亮吧?
这个真不能排除主板故障 当然CPU 内存 外设也有可能 不过没主板关系大

网友:
这样  不好判断 哦   要看电流 和 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IBM的通病,这是保护了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好像是正常啊, 风扇刚开始是转的,要过一会风扇感觉CPU温度过高是才转的

关键是硬盘灯还有其他怕灯都不亮呀。只有一个电源灯亮

网友C:
看看cpu 换一个 是不是cpu掉电保护了 再不行 把硬盘 光驱 都卸掉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 换一个 是不是cpu掉电保护了 再不行 把硬盘 光驱 都卸掉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手头没能U换呀。有没有过U的测点呀。

网友B:
对你看见电流怎么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你看见电流怎么跳了吗

主板,cpu,内存都已换过。只剩键盘和显示器没换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
那个搞定了吗,我今天遇到个棘手的啊,恩好几次才开机每次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