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上光驱就掉电

楼主(2011-10-30):
HP F700 上光驱就要掉电重启,,重启3 4 次后又正常。。有没有哪个遇到过。
刚开始修是,,电流跑到0。12A 掉电。。三合一桥,加汗后。正常。,
这电脑没有硬盘不知道上硬盘掉不掉。。现在是一上光盘就掉,,,不上就正常,有没有哪个兄弟遇到过。。。求思路啊。。,。
掉电重启
掉电
电脑

网友:
光驱坏了吧。测点用光驱和不用光驱的电压驱别,会不会是5V不正常带不动

网友:
读光盘的时候是不是供电不足哦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换一个光驱试试,确定到底是主机的问题还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0.12cpu都没有过,重点查一下供电

网友:
为什么不换光驱试试呢?至于楼上说5v带不动。可以用外置光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桥坏了 我遇到过 不论是插硬盘还是光驱都掉电的 我修的是戴尔的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插别的外设看正常不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这是有规律的啊,我那个还没修好呢啊,先对付用着吧

网友:
换光驱不行就换个桥试试啊!!~

网友:
不是5V断路,就是桥了

网友:
真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完我出的贴子。。我晕。。
这电脑不上硬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把硬盘上起就好了。。

网友:
上硬盘就OK 你收钱就行了吗

网友:
短路 很多可能哦

网友:
为什么不换光驱试试呢

网友:
3桥合一的桥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