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们,这个同方易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1-10-30):
机型:台式机
主板:和硕IPM31
其它的配置我也看不太懂,就不写了吧。
故障现象:开机时,老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程式,客户想把它去除掉。如下图

看起来这是一个安装程式。提示是否安装一个名为同方易教的软件。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个硬盘里的程序,重新安装系统,可以轻松解决。
可是,系统重装完,还是这样。
后来,我还发现,即使把硬盘线拔掉,这个程式依旧存在。然后,我就有点蒙了。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再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更改BIOS里的某项设置,可以取消这个程式,于是便想进入BIOS看一下。
可是,当我想进入BIOS的时候,却出现如下提示:

Enter CURRENT Password:

看不懂,再上网看看吧。
说这个current password,其实就是BIOS密码。只要这个密码对了,就可以进入BIOS设置。
可是,我没密码啊!
刷BIOS?这个嘛,设备不齐啊……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如果不刷BIOS,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另,有个问题我很是没想通,明明是和硕的板嘛,为什么开机会有个清华同方的LOGO呢?

我的猜测是,这个同方易教吧,是个特别牛的软件,安装以后,可以更改掉BIOS里的数据和开机LOGO。
可是,有这么牛的软件吗?

希望碰到过这类故障的前辈给个思路。
注:由于小弟没有设备,所以刷不了BIOS,所以这个PASS。

网友:
我也对BIOS不也用了解,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应该是和硕给清华同方代工的板子,有的品牌机把bios密码刷进去了,通常的清空cmos不能解除密码。

网友:
去电源线,去主板电池,放几分钟或短接电池座正负极,然后上电源线开机,即可去掉开机密码。然后再进Bios看。

网友:
前辈,我这个不是开机密码,是CURRENT Password。我的理解,应该是BIOS密码吧。怎么去除呢?
取电池放电,跳线,都试过,无效。

网友:
你给电池放下电试试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硕给清华同方代工的板子,有的品牌机把bios密码刷进去了,通常的清空cmos不能解除密码。

是的,我这个就是这样,清空COMS,但密码不解除。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有问题问度娘撒。。。这个你能搜索出来进BIOS设置关掉。为啥不在搜索一下BIOS密码呢。。有些品牌机的密码直接就是预设好在BIOS里,你放电也没用。打上机型搜索一下默认的BIOS密码一般就OK咯

网友C:
进cmos的密码是:thtfpc
进入cmos后把网络远程启动禁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问度娘撒。。。这个你能搜索出来进BIOS设置关掉。为啥不在搜索一下BIOS密码呢。。有些品牌机的密码直 ...

机型:和硕IPM31。搜索BIOS密码,没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cmos的密码是:thtfpc
进入cmos后把网络远程启动禁用就OK了。

很有可能,以前用的好像也是这个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cmos的密码是:thtfpc
进入cmos后把网络远程启动禁用就OK了。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指点。论坛果然是高手云集啊!
“捷诺维修”你的Q号是多少啊?不如我加你呗。
我的Q号是:1193892865。

网友:
急了就刷下BIOS,总能解决的。。。

网友D:
进入cmos后把网络远程启动禁用就OK了,
请问楼上的老师们是哪一项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入cmos后把网络远程启动禁用就OK了,
请问楼上的老师们是哪一项啊?谢谢!

把ON BOARD LAN 设置为 OFF

网友(2012-09-22):
其实你的客户电脑不是正当渠道来的,这是正宗的清华同方电脑,但他不敢去修。。。。。。。

我前年就丢过这样的电脑,格了硬盘出现提示安装,我知道偷电脑的人早晚得遇到这个问题。。。咒偷电脑的都去死。。。。。。。。。。。。。。。。。。。。。。。。。。。。

网友(2012-11-14):
呵呵呵,又学习了,本人菜鸟哦,以前只知道戴尔又类似的软件,没想到国内厂商接轨挺快啊

网友(2013-07-24):
BIOS密码thtfpc,清华同方,垃圾东西。

网友(2013-09-29):
清华同方,TMD我今天也遇到了这种垃圾电脑,跟楼主说的一模一样,主板放电,重格硬盘都搞了,问题还是这个鸟样,同行什么解决的高招啊,谢谢!

网友:
取消清华同方 品牌电脑中开机启动 同方易教重新启动电脑,按“Delete”键进入“BIOS”设置,进入BIOS设置的密码为“thtfpc”按照以下进行设置,取消还原。进入:找到:ONBOARD DEVICE—ONBOARD LAN:CONTROLLER 此项设为ENABLED(集成网卡生效) —ONBOARD LAN:BOOT ROM 此项设为DISABLED(取消还原功能)  前面是在网上找的,我把这项禁用了还是不得行,最后只有告诉客户换主板

网友(2013-11-22):
我解决了,只要禁 用板载网卡就行了。至于不能上网就加个独立网卡。

网友(2014-12-08):
我试了一下,还是去不了。。。

网友(2015-02-14):
这个是同方的还原卡安装提示,刷BIOS才能去掉的!

网友E:
进cmos的密码是:thtfpc
进入cmos后把网络远程启动禁用就OK了。进入改引导项后,最后用pe进入程序,改一下硬盘引导记录,全ok.

网友:
同方易教,应该是清华同方电脑带的电子教室软件,这个软件通常在学校的微机教室里使用。引导安装的程序应该就是存在于bios里,如果想进入bios,可以试试清华同方的bios默认密码,比如 THTFPC之类的,可以百度一下,如果密码被别人修改过,那就没办法了。刷bios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网友:
①打开计算机--进入bios(DEL键),清华同方BIOS的通用口令:thtfpc
②选择进入-Integrated peripherals
Ⅰ.ONBOARD LAN:此项设为ENABLED(集成网卡生效)
Ⅱ.LAN BOOT ROM 此项设为DISABLED(取消还原功能)
Ⅲ.按键盘F10保存设置。

网友F(2016-06-07):
我昨天下午也遇到一个同方的电脑,应该是我第三次遇到,前两次也是好麻烦的,但是都搞过去了,只是过程忘记了,昨天下午又遇到,首先是不好进bios,试了n次后,换圆口键盘,可以进bios,然后是密码。百度找到密码,然后是不好重装,然后拆卸易教,然后启动引导丢失,然后拆卸硬盘到其他电脑,重新分区,写入gho,重装回去,还是没有引导,然后按照同方客服提示,刻录易教光盘重新安装易教,然后拆卸易教,然后安装系统,刻盘后发现已经不好从光驱启动重装,客服说找两个同样的机器对拷,或者找到原始机器带的光盘,这个肯定失败了,然后我找了我n年钱的n张老xp系统盘,然后一键分区,然后一键ghost,貌似成功,然后蓝屏,我tm的崩溃,然后再次重启,貌似装上了,系统各种稳定,这台电脑原来就蓝屏,可能本来主板也有问题,要要说的是,我从昨天下午搞的晚上九点,又搞了一上午,对付了这个古董级的台式机,打了三次同方客服,百度了n次,换了几台电脑测试,刻录光盘,官方找易教…………

从来不打这么多字,真是类似我了

精华:圆口键盘按DEL进bios ,密码:thtfpc,按照百度改bios设置,然后重新分区,U盘一般不行,用老的系统盘,然后一键xp,欢迎大家点评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下午也遇到一个同方的电脑,应该是我第三次遇到,前两次也是好麻烦的,但是都搞过去了,只是过程忘记 ...

感谢分享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cmos的密码是:thtfpc
进入cmos后把网络远程启动禁用就OK了。进入改引导项后,最后用pe进入程序,改一 ...

就是不会改那个引导,折腾了我一天了,看我下面回复的,累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