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15V没升压

楼主(2011-10-30):
PD7 2pin接5Vpcu   3PIN  接isl6237 3vDL,也就是3v的下管得控制端,3、5V已正常输出,PD7 PD8已换过,现在故障是开机掉电

网友:
你想问什么呢,开机掉电就一定是这15V吗,问题多了,再找下吧

网友:
直接测r89跟r92分压后是多少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出后继电压呀.

网友:
pc78.pc81电容阻值正常吗

网友:
没用料。。、、 郁闷

网友:
吧他断开就知道有没有产生15V了啊

网友:
哥们,15V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没有就查呗,15V升压就这么几个件。15V没有会导致后面很多电压转换不出来的吧。

网友A:
升压后是不是给BST脚啊?

网友:
这个是二次升压。你看看这两个电容OK不,还有两个5V行不行。。

网友:
最后没办法,采用DV2000的电路方案,用15K电阻和330K电阻分压得到14V左右电压,之后后续电压都出来了,目前在测着,不知道稳不稳定。这台是进水的机子,3、5v之前是没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后是不是给BST脚啊?

bst供电不需要15v的,是用于驱动后继电压供电的MOS管子的

网友:
东芝GM45芯片组的机器,报了280元

网友B:
楼主你采用的分压方案是直接用的公共点电压的吗

网友:
要说是升压的话就是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了,上次碰到一板子升压升不起来,换了十几个电容升压才起来,我是相当的无语,也不知道升压电容升压的标准是什么,后来那板子升压后还是烧上下管,后极还被拉低了,就没搞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采用的分压方案是直接用的公共点电压的吗

是的,已经给客户了,应该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