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网佧

楼主(2011-10-30):
我这有一台HP DV5-1218TX的机器一切正常,就是上 不了网,一直在连接中.请个位高手指,谢谢....................急

网友:
打对着图纸打一下,网卡上面信号的阻值。

网友:
进pe试下  先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    在继续搞

网友:
重做系统后,不行重做网卡先

网友:
先装个系统,在看看网卡芯片到网卡的路,上次我修了一台就是网卡芯片到网卡接口这条路上的隔离虚汗了~~~~加焊引脚搞定,问题也是一直连接中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改网卡就行了

网友:
对着图纸看一下,是硬网卡还是软网卡,然后再修,一般情况下光打阻值,换隔离没有用处的。
要先对电路图确 定工作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