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CPU供电时有时无,还掉电

楼主(2011-10-30):
DELL 1525板号:JMV-4 94V-0 E89382 GM965,外地发过来的,拿到手时写的故障是自动开机,不显。
量了一下各系统供电的阻值都正常,接电,自动开机,电流到0.18左右就停止不前进了。查了一下CPU供电0V,正常情况下为1.05V。查图纸,是ISL6262出问题了。

得出是44PIN VR_ON无电压,这个电压是CPUCORE_ON信号,是由TPS51120发出来的,

这是PGOOD信号,难道是51120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下来,但还是出现无CPU VCC_CORE,又查下去发现

与U17的第6PIN PGOOD相连,还同时相连的有

U10的第6PIN PGOOD,

U53的第7PIN POK信号。
可能是哪个坏了把电压拉低了,于是加焊了一遍,发现CPU供电时有时无,可以显了,也会马上掉电,

网友:
后来把ISL6262也换了,也是一样。在维修中也走了一些的弯路,时间花了不少,电压就是出不来。后来把每根相连的芯片都断开,发现问题还是出在了TPS51120上,又换了一个,发现电压还是有点不是很对,比之前要好点,于是查电路,用刷子刷了一下电路,电压上去了,这样就好了。真是太不顺利了。
写贴很辛苦,希望版主不要再删我的贴了,因为已经被删了好多了。就是那个叫月饼的,手下留情。

网友(点评):
帖子没问题的话 自然不会被删咯 。

网友:
inspiron 1525.rar (1.18 MB, 下载次数: )

网友:
  DELL D620的好判断一点,一般都经过门电路,这种的一个PWRGD拉低了都低了,要一个个的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