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30):
   版号是LA-4114P AMD独显的,现在问题是+1.8VP,开机不出来, TPS51124的PIN 1待机有1.2V,PIN9 VBST2有4.6V,PIN15 16都有5V的电压输入,+1.2VALWP待机就有了,PIN8 EN2触发后有3.3V的电压过来,条件好像也都满足了,1.8V的电压就是不出来。51124已经换了,也没有短路,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场管一起换掉试试看

网友:
哪位大哥看看啊

网友:
U或者桥。90%的概率
建议先换U。不行加热一下桥。一般都会好的。当然前提是别短路

网友A:
现在是缺1.8开机掉电,换U加热桥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楼主主要查查芯片的反馈和输出1.8后的东西,不知道开机是否瞬间有1.8输出,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是负载太大,拉没了吧,有的话可以段开试试

网友B:
我断开1.8V的电感后,还是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缺1.8开机掉电,换U加热桥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楼主主要查查芯片的反馈和输出1.8后的东西,不知道开 ...

我把1.8V的电感断开,触发瞬间测电感没有变化。。。

网友:
用示波器测场管的G极,有没有瞬间的脉冲?等候休息。。。。。

网友:
可能是哪个小电容的问题,要慢慢查。

网友:
电感的滤波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有开启信号,供电也正常,是不是芯片到G极断线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断开1.8V的电感后,还是没有电压出来

你把电感断开有电压也出不来了。这种情况没示波器把电感后的主滤波电容和高低端管换了试试吧!如果后级用万用表没测出明显短路,可以不用考虑电压被拉低问题

网友:
自举电容、二极管坏没?尤其是二极管。。
建议修好了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没。我还等着你的消息呢,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是供电 ,开启 都有满足,重点查下反馈的信号,最好每个脚位也仔细量量。  还有自主升压的电容  二极管 也会影响。      是在不行,换个芯片试试,也可把MOS管都换掉。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瞬间有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