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EC版本

楼主(2011-10-30):
如题求助DELL 1014 主板EC IT8502E 的版本是多少
机器是二修机,来的时候大短,更换max17020和5V的上管后,不再短路
主板
求助
DELL

网友:
加电后,待机0.1左右,指示灯亮,EC发烫,手里有3个不同版本号的EC换上后都没有待机,3.3V也没有。原先的ec IT8502E 0934-KXO 上电0.1左右,按开关,指示灯亮,几秒钟后熄灭,电流没有变化。3.3VALW有。 手头有这块主板的朋友帮忙看看,这块主板本来的EC 版本是多少......
在此多谢了!

网友:
忘了上主板版号了
DAVM8MMB6F0 REV:F
PWB P/N 49R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