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驱动板VGA可以使用 DVI不能使用?

楼主(2011-10-30):
AOC显示器2217V+  驱动板VGA可以使用  DVI不能使用?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怎么可能那 ,是不是原装的啊。他以前用是那个口啊,是用这用这不好使的啊还是才发现不好事。说明白点吗。这没发解答吗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

网友:
DVI接口是前俩天不能用的,现在只能用VGA接口使用。

网友:
先搞好電源再說 很多是電源問題

网友:
  查下行场到主芯片电路上的电阻一般是220 330   保护用二极管  对地电容等原件。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先不要乱动。先进MENU 看看有没有VGA。DVI转换项。有些机是要进MENU设置输出端口。信不信由你。反正我遇到过。

网友:
明天试一下,谢谢拉,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DVI接口的DDC数据丢失造成的!

网友:
  又供电的话刷个程序试试吧  一般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驱动芯片不能用了。。。不过最好先简后繁,先看看DVI接口电路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