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的键盘

楼主(2011-10-30):
今天接了一款新蓝的上网本,客户换东西时,不小心把键盘口搞掉了,焊盘也掉光了,我飞了24跟线,为什么键盘一个键也不能用.请楼主指点==============谢谢(前提键盘是好的,机器也是好的,没有人动过,我是第一个)线飞的也没有问题,对地阻值也正常,也放过电了,还是不中................跪求各位了..........如果给指点好请客......

网友:
飞线?好辛苦,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
请问用什么线,键盘可以用?急

网友:
你确定 你飞线的顺序都是对的

网友:
线没飞对吧,也许人家拿到店里的时候,线的顺序就不对

网友:
还是你飞线有错误吧,,

网友:
应该是线序不对吧,要仔细观察

网友:
键盘的线确实是有顺序的 楼主看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键盘也能飞线么?怎样飞

网友:
直接换USB接口的键盘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一个被同行把键盘口拽掉的机器    焊盘都没了   飞线飞了一个小时   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好了

网友:
有可能顺序没弄对,也有可能键盘坏掉了。。。

网友:
这个怎么飞的?最好来张图片

网友:
传个图片看看, 还真没看过键盘飞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接口有放反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