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HT170E01屏电路中TFP7515快速发热烫手

楼主(2011-10-30):
京东方HT170E01屏电路中TFP7515快速发热烫手,并且严重花屏也不成像,通用版依然点不出来毛病,由于没有图纸资料,无法下手,测量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什么毛病。在论坛的看的资料贴,根据提示也测量正常。没法子,只有求助论坛朋友,有类似的问题的朋友请给点建议和指点帮助谢谢,7515芯片不应该开机很烫手吧。有维修过显示器的朋友请给点建议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估计烧了

网友:
先查芯片供电正常不,再查芯片负载短路不。在确定主芯片。

网友:
芯片挂了,换个试试

网友:
发热过快,那是它烧了吧,,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 换后就还是发烫,应该是后面还有短路

网友:
那个芯片是很热的。。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很热还是有问题时候很热呀?你说的很热是什么情况下...

网友:
还是先测,以免换上芯片又挂。

网友:
我换过一次这样的芯片,换之前很热,换后也很热,可以说是用手摸不住的热,不是这个坏了,是5v升12v的集成电路不良所致,另外最好用示波器量一下过来的5v有没有杂波!

网友:
那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楼上的建议你换个IC

网友:
这个IC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