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E280L(旭日15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10-30):
测得:
PC97551 3V_ALWAYS(VCC)正常
16PIN VDD +3V没有

+3V由3V_ALWAYS经MAIND控制PQ23产生

MAIND没有 是由MAINON转换来的

而MAINON又是由PC97551第4PIN来的 现在没有

97551换过两个一样..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
+3v是开机后有的电压,没开机前当然没有了。不开机重点检查EC的时钟、复位、供电。南桥RSMRST#信号是否正常啊

网友:
额 ,楼上威武。不触发的机器比较好修, 先查他的供电全不全。在按照图纸时序跑他信号,按照楼主的找图能力跟思维能力。肯定不是问题~~~   要是累了 先歇歇,过一会在上。

网友:
    正常待机状态下 3V  5V 是都应该有的,反过来 个别的笔记本有的待机状态下 没有5V,要触发以后才有5V电压!

网友:
谢谢你, 可是现在就是EC没有工作,晶振不振, 请问EC除了VCC还需要其他条件吗?

网友:
晶振不起振,那就是EC没有工作啊。更换EC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