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有时也害人的。

楼主(2011-10-30):
今天修台优派的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器无信号连接,一会开亮,一会儿灭。一看就是按键盘的问题,全部换掉后,。故障依旧,又开始怀疑驱动板的问题,由于这款机子的驱动板屏线和通用的30针不一样,只好才淘宝上找个原装的,对方问板子号时,自己拆板子查看时,却发现电源板上的大电容鼓了,。这时无语了,换掉后机子正常。

网友:
有时候凭感觉判断就动手了,没多测量

网友:
正常呀,有时候是那样

网友:
正常什么啊这就是检测不细心,在说了老修这么小的故障怎么不知道啊。没有细心观察。

网友:
哈哈,和我相反,我只会换电容
刚才还修了个LG的,开机灯一点也不亮,拆开的,就一个1000V 16f的电容稍鼓,换一个后,正常{:soso__704819253341624665_1:}

网友:
维修其实也是一门艺术,做的完美不仅仅是为了客户,更是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很愉悦的。

网友:
多细心点吧!维修就是要细心的。

网友:
是你的经验有问题吧.

修机子要先拆出来看了,测了, 才动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