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板上“C1A和C1B”电阻阻值是多大

楼主(2011-10-30):
一显示器确定是按键板故障,上面有这2个电阻,不知道阻值是多少,求教
贴片上面印的就是这个,放大镜看过,2人看的,还有2个B30不过对照阻值一样也就排除了

网友:
http://cowboywolf.blog.163.com/blog/static/550040102010102332539290/
这里可以查到。
BAIDU 关键字:E96

网友:
那里也只能查E96,只能是数字开头的电阻,字母开头的查192才行,豆丁上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