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玩游戏不能全屏三个处理方法

楼主(2011-10-30):
Windows7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操作系统,如今Windows7操作系统进入到大众生活已经有快两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各家游戏厂商推出的游戏也全面向Windows7靠拢,但是很多经典的游戏在Windows7下却不能全屏运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有三:
提示:修改注册表操作具备一定风险,请用户慎重操作。
  • 一、Windows7下游戏全屏问题通用解决方法

    修改注册表解决游戏全屏显示问题
    Win键+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 回车,这样就打开了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定位到以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
    在Configuration这上面右键,选择查找,输入Scaling,在右框找到scaling,右键scaling修改
    将数值改为3即可(原值是4),这种方法基本通杀所有Windows7下游戏的全屏问题。
  • 二、Nvidia显卡(N卡用户)
    有方案解决N卡在Windows7下游戏全屏的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N卡用户可选方案
    1、选择“NVIDIA控制面板”
    2、在左侧选择“显示”――“更改平板显示器缩放”
    3、选中“使用NVIDIA缩放功能”
    这样设置好之后再去玩游戏试试,就基本能解决游戏全屏的问题了。
  • 三、AMD ATi显卡(A卡用户)
    超多的A卡用户也碰到游戏全屏的问题,除了1024×768分辨率外,使用任何分辨率进入游戏全屏模式,屏幕画面两边都出现有黑边,解决方法如下:

    A卡用户可选方案
    首先确保自己使用了最新的显卡驱动,进入显卡设置中心,选择“配置”选项,然后点击“属性”按钮,将“缩放选项”下的“保持纵横比”改为“全屏幕”,点击“确定”按钮后,再次进入屏幕分辨率设置界面,将分辨率设置为您屏幕的正常分辨率(例如1366×768或者1440*900等)即可。
注意事项修改注册表操作具备一定风险,请用户慎重操作。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值得收藏啊,学习一下

网友(2012-07-21):
这些方法如果还不行了

网友:
这个看看  不错 我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