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寸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0-30):
今天接了一个明基的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了。因为灯管测试版不见了,我就把电源板灯管接口短接,OK,好了,我就以为是的灯管问题,后来用高压板改了一个灯管测试板,发现灯管是好的,但是再去电源板上把灯管短接线焊下来。然后试机,还是亮一下就灭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这个咱就不懂了 等楼下高手吧

网友:
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下降了,可以改个高压板,明基的机器,比较好装的

网友:
是不是你没接主机信号,无信号是这样的哦

网友:
    电脑硬件级维修的   大家看过没有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的是吧,电源板灯管接口短接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测试下保护电路,看哪块保护了。

网友:
有资料的,去论坛找一下。。。。。。。。。。。

网友:
求高手啊,我不会啊

网友:
电源板灯管接口短接,是怎么回事呀!头一次听说,灯管没问题,就把电源板上的电容看看,有没有鼓的,没有的话把25V的电容换了试试,按键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