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70A-USB3 REV3.1装 不上网卡驱动

楼主(2011-10-30):
     如题,这是一块全新的主板,第一次上机,怎么也装不上网卡驱动,型号认到了8111,但一直是叹号,可恨的是这板子盒里没有光盘,从官网上下载了网卡驱动装上去还是出叹号,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都不行,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指点一下

网友:
对CMOS放电试一试  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官方网站下啊

网友:
一般装完重启

网友:
网卡的问题!

网友:
技嘉的主板就爱出这个问题,就得用驱动盘里的驱动才能装得上,之前我转过好几台机器,什么驱动都打上了,就网卡费事!尽量找原来的驱动盘,如果没有,官网上下完后,用几种不同的安装方式安装,最终会成功的!之前我的是GIGA 880的板子

网友:
把系统换成WIN7的试试,,又碰到过技嘉主板装XP打不上网卡驱动的,换WIN7后OK

网友:
换个系统。

网友:
曾經遇過, 更新到最新版的bios解決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有一些系统的驱动安装以后就爱出这毛病,换个别的XP系统就好。

网友:
换别的系统吧,运气好的换一个就好了,运气不好的就像我一样,连换四个版本的系统才好..

网友:
系统换过,官网上下载了,装好后都是出叹号,关键是主板盒里没有这板子的驱动盘,上家也没货了,晕

网友:
我去放一下CMOS电试一下

网友:
还是不行,放过电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晕了

网友:
重启过了吗?更新好驱动后要重启下,才能正常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看看,装慢装,上官网下驱动,不行在换win7

网友:
手动设置 一下IP 看看还有没有叹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