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典型故障维修

楼主(2011-10-30):
激光打印机是将激光扫描技术、电子技术、静电成像技术等融为一体的打印输出设备。它具有打印速度快、打印质量好、分辨率高、噪声低等特点,是一种重要的计算机外围设备。随着网络打印机的出现,它在办公自动化、印刷、出版、科研等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维修故障举例如下:
  故障一:一台激光打印机图像明显一边黑、一边白。在更换硒鼓、部件全部清洁以后故障还是仍然存在。
  检修方法:通过保养激光打印机的光学部分,故障得到解决,主要是打开激光打印机的外壳,拆开黑色塑料盒,用干净的镜头纸认真擦多梭镜的几个反光面,再把几个光学镜头擦干净, 把拆下的塑料盒还原,注意把接线卡接插件装好。再开机后,印出的字迹就很饱满。
  故障二:一台佳能ST激光打印机经常出现加热灯不亮的故障,开机后只有一个电源灯亮,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检修方法:通过检查发现,不是定影器的问题,也不是电源、小型继电器的问题,而是电源盒旁边的一个小盒里管加热的一个102J小电阻和线路板接触不好,因为是两面线路板, 要两面焊接,用电铬铁焊好后故障排除。这个故障在ST激光打印机中很普遍,但有时加热灯不亮是电源控制部分单向可控硅故障。定影灯管、热敏电阻、热保护器的故障也较为常见。如果测量定影灯管烧坏,热敏电阻性能不好,热保护器开路要更换。
  故障三:一台佳能BXⅡ激光打印机的加热灯有时亮,有时不亮。
  检修方法:出现加热灯不亮时,要用万用表检查2根灯管的的连接线断了没有,还有7根细电线断了没有,因为BXⅡ及KT激光打印机定影部分和主机连接是活动的,几根电线经常拆装容易拆断。如果经常出现加热灯不亮,但经过很长时间的冷却后能正常使用,这便是热敏电阻出了问题。更换新的热敏电阻,收暇涂傻玫浇饩觥S猛蛴帽聿饬空?H让舻缱枥涮??20kΩ,热态时1.45kΩ。
  故障四:输出图像色浅,看不清字迹
  一台canon LBP型激光打印机,输出图像色浅,基本看不清字迹。试将对比度旋钮调至最大档,输出的样张字迹仍看不清,考虑镜面脏污,用酒精棉球将反射镜及聚焦透镜擦拭干净,故障依旧。检查转印电极丝是否正常,未见异常,并把电极丝清洁干净,故障仍未排除。检查粉盒充电电极丝,完好正常,检查高压及高压接点亦无问题, 说明故障与电极丝无关。
  进一步检查,发现激光驱动电路的灵敏传感开关的一个弹簧片断裂,致使打印机工作时未能闭含而造成上述故障。更换新的弹簧片之后,故障排除。
  故障五:定影加热不正常
  一台佳能激光打印机,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准备/等待指示灯一闪即灭了,定影加热器只闪亮一次也不再加热,有时开机定影加热器根本不工作。
  依据故障现象,怀疑定影加热器接触不良或损坏。取下定影加热器部分,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测两端正常,检测热敏电阻及温度传感器和保护电路,均未发现问题。检查主控板控制接口电路亦未见异常。
  进一步检查加热驱动电路,发现可控硅有问题。更换新的可控硅后,定影加热器工作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呵呵。楼上做了很多年了吧。实践经验很丰富。案例比较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