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A和C1B贴片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1-10-30):
虽然是显示器上但只是要问电阻值,那边没人所以发这里,这里人多
一显示器高压修好了,剩下是按键板故障,上面有这2个电阻,不知道阻值是多少,求教
贴片上面印的就是这个,放大镜看过,2人看的,还有2个B30不过对照阻值一样也就排除了

网友:
贴片电阻的表示方法里面 的第一位应该是数字 没有第一位就是英文的!是否是字太小看不清了?

网友(点评):
绝对是英文,很清晰,下面那位师傅做了解答,就是不知道代码哪里有的查,我只有精密贴片查询的

网友:
这个要查E-192(千分之一料适用于0603的贴片料,)查得C1=167,A=10的0次方,也就是A=1,B=10的一次方,也就是说,B=10,C1A=167x1=167,C1B=167x10=1670,本人在SMT做过,

网友:
谢谢,终于看到,C1B和你说阻值基本一样,C1A差的远,显示2900多,早上起来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