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路由怎么设置限制单个程序的网速比如快播

楼主(2011-10-30):
首先申明本人没见过软路由,想去当网管,请问很难吗介绍下步骤好吗有资料更好,

网友(点评):
好的软路由都是用linux系统做的,如果对linux系统不了解的建议先学好linux系统,至于海蜘蛛之类的win软件已经过时了,而且占用资源较大又不稳定不是首选

网友:
听说这个很赚钱

网友A:
软路由的设置有难,也有简易。应用方便的可以使用国产的“海蜘蛛”和汉化的“MONO” ,网上搜索一下能找到很多应用文章。

网友:
直接设置单机限速不是更好?为什么要设置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的设置有难,也有简易。应用方便的可以使用国产的“海蜘蛛”和汉化的“MONO” ,网上搜索一下能找到很 ...

为什么大家都用ROS?比海蜘蛛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七层协议。。后辍。。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

网友:
非常酷哦,不顶对不起良心

威丽莲48534.com
cvc状元高分学习法48934.com
阿瞳视力训练恢复仪49132.com
疤痕灵49352.com
同仁堂祛斑霜49207.com
波立来49475.com

网友:
主要看你的路由器带不带QOS功能,,带就好了

网友:
用海蜘蛛的话  里面改些常改的东西     快播可以通过王维大师来控制      下面你懂得   !

网友:
我们这用的是ROS 2.927 我通过HTB限制了网速 ,我用的MANGLE标记了端口,通过端口限制网速

ROS 3.3可以标记L7和数据包大小,比较厉害。

网友:
看的人少,回一下

网友:
单一针对程序限速 貌似不可能.只能说针对某一客户端IP mac这样限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