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AMD 集成

楼主(2011-10-30):
   今天修到HP 515 AMD集成显卡的笔记本 客户送过来说是装系统装坏的  开机1.3-1.8 反复重启 测试了电压多有 cpu复位也有 bios也刷了好了一样  不过我装好系统 机器突然好了重启了下又不显示了 直接断电 了 还是可以跑c1 c3-78 跑了就断电 断电还可以开机 北桥加热过 南桥也加热过 还是一样 是不是CPU坏了呢 ??? 那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先换了CPU再说。。。。

网友:
貌似那个机子不上内存,电流都是1.2-1.4a左右,过了内存大概在,1.6a左右的样子。还是建议把cpu换了,不行的话,建议拔掉内存,看电流。貌似cpu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换一个CPU  试试吧,

网友:
先换u, 不行就是板子了,北桥换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U最爱坏,坏了也大多都是和你的是一样故障现象,先换个试试吧。

网友:
拔掉内存试了 不断电了 呵呵 好像就是不跑马

网友:
TMD 换了cpu 也一样的断电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拔掉内存不掉电,那就考虑内存,显卡问题了~~~~~AMD的发热量大,我修的HPCQ40就是内存槽有一个不稳定,只能用另外一个槽

网友:
现在搞个南桥北桥按个加焊

网友:
我俩条内存多换了 多一样的 槽子应该没坏

网友:
AMD机器要先换CPU,在干北桥都能搞定

网友:
终于搞定了啊 呵呵 光驱旁边的一个电阻坏了 10K的

网友:
北桥和CPU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还能说说这个电阻的编号,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加焊北桥试试看了。这个机器北桥很容易坏,主要是AMD的很讨厌,还有修这个机器要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爱坏,我以前修过。。北桥BIOS都刷了,就跟你说的一样,最后换CPU OK..

网友:
AMD的机子,碰到这种情况,首先就换个CPU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