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上网设置

楼主(2011-10-30):
无线上网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网线的束缚,无论你在家里的哪个地方,都可以直接使用无线信号上网,速度不亚于有线。这也是无线上网流行的主要原因。那么,对于刚买本本不久的新用户,怎样才能轻松实现笔记本无线上网呢?
笔记本取代台式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笔记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支持Wi-Fi无线上网,无论高端的迅驰2还是低端的上网本都100%的内置了无线网卡。同时,无线路由器也不再高贵,便宜的只需要100多块钱,可以说无线上网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无线上网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网线的束缚,无论你在家里的哪个地方,都可以直接使用无线信号上网,速度不亚于有线。这也是无线上网流行的主要原因。那么,对于刚买本本不久的新用户,怎样才能轻松实现笔记本无线上网呢?
无线上网的器材准备:无线路由器必不可少
本本自带的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器缺一不可,由于网卡已经自带,那么这里主要讨论无线路由器的选择问题。目前的无线路由器从规格上来说主要有802.11G、802.11N以及俗称SuperG的标准。三者在速度、覆盖范围上面都有比较大的区别,日常可以这样分辨:802.11G 的标准速度是54Mb/s,而802.11N目前最高速度是270Mb/s,SuperG最高速度是108Mb/s。简单的说SuperG其实就相当于同时使用两个802.11G的两个信道,从而使速度最高能达到108Mb/s,覆盖范围也有所增强,但是这一切需要网卡和路由器的相互配合才行,由于这个没有国际规范的标准,所以相对来说兼容性没有其他两种高。

1 无线路由器是实现家庭无线上网的必要设备
目前,802.11G的无线网卡和路由器仍是主流,相对来说价格和品种的丰富程度最好,而且速度和覆盖范围都足够了。一般家用环境下,房子不是很大,用一个802.11G无线路由器也已经能够保证日常应用了。如果本本自身支持802.11N而且需要更高要求的速度和稳定性,同时也希望覆盖率能更广一些,而且没有资金方面的顾虑,可以选择802.11N的无线路由器。
54Mb/s指的是最高传输速度为54Mb也就是54÷8=6.75MB/s,1B(Byte)=8b(bits)。这个速度是极限速度,网卡和路由器会根据距离的远近以及信号阻隔程度决定最终的速度。虽然54Mb数字并不大,但是对常用的2Mb/s ADSL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曾经蹭过几百米开外的一个无线路由器,虽然连接速度只剩下可怜的1Mb/s,但是浏览网页、下载小文件还算可以接受。

2 连接速度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
组网实战第1-2分钟:把笔记本用网线连接到无线路由器,并且登录无线路由器
Step 01
用网线连接笔记本和无线路由器的LAN口,这一步不能用无线替代有线网络。因为部分无线路由器默认不允许用无线连接路由器并进行配置,需要手动开启才行。

3 笔记本和无线路由器用网线连接起来
Step 02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输入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目前大部分无线路由器的初始IP地址都是192.168.1.1,当然也有可能是192.168.0.1;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常是admin、admin,root、root这两对。具体的还是请看一看说明书吧,这种内容说明书一般都讲得比较清楚的。

4 输入密码登录路由器
Vista系统下,设置IP地址需要到开始菜单→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管理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右键选择“属性”→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 V4)→属性→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输入IP地址192.168.1.2、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192.168.1.1,在下方的DNS服务器中输入本地的DNS服务器的IP或者使用192.168.1.1这个地址。

5 设置笔记本有线网络的IP地址
组网实战第3-5分钟:设置路由器的无线连接部分,安全设置很重要
这一步将完成无线路由器在安全、连接方面的设定,是重中之重。这一步不同的路由器都可能不一样,但是大概的原理是差不多的。
Step 01
进入基本设置中的“网络设置”,里面有无线网络设置。有以下几点注意:
1、在这里可以设置一个SSID也就是接入点的名称,你可以随意设置,但最好不要使用特殊字符,请使用26个字母和数字。建议隐藏SSID,也就是禁止“SSID广播”。
2、设置无线模式,可以限定支持802.11G还是802.11b还是混合,一般选择默认值也就是“混合”即可。
3、部分第三方固件或者设置选项丰富的路由器可以设置无线模式为AP或者网桥等,在这里设置为“无线访问点AP”即可。
4、信道设置为一个不冲突的频段,一般可以保持默认,如果出现冲突影响上网,那么再另行设置。

6 设置无线网络的基础配置,建议隐藏SSID
有的机型的无线设置位于一个独立的“无线网络”选项卡,也有的机型在“高级设置”中设置无线相关选项。但设置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Step 02
设置安全选项。安全选项非常重要,轻则让别人蹭网影响网速,重则别人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侵入你的电脑,这样想干啥就可以干啥了。所以安全一定要做好。
1、这一步的要点在于选择正确的安全模式,建议使用WPA Personal,也就是“WPA个人”,加密选择“AES”,然后输入一个足够长、足够复杂的密码,例如“d#$#*&UI(*((*(UJJIUIYIYYEYHY*&*”这种没有规则,整合数字、特殊字符、字母的密码就很难破解。
2、如果上网的客户端比较固定,也就是说都是几台固定的笔记本使用这个无线局域网,那么还可以限定MAC地址来获得更好的安全性。限制MAC地址可以在“无线过滤”中设置,在里面添加特定的MAC地址并设置为仅允许这些MAC地址访问无线网络即可。

7 限定MAC地址更安全
小贴士:如何获取MAC地址呢?
Vista开始菜单的“搜索”中输入CMD并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ipconfig /all,在输出的字符中找到无线网卡且找到诸如“物理地址. . . . . . . . . . . . . : 00-50-53-C4-00-08”这样的字符串,后面的“00-50-53-C4-00-08”就是MAC地址,在路由器中一般把“-”换成“:”,也就是输入00:50:53:C4:00:08”。当然具体也是看路由器来决定的,看看说明书或者看看设置页面的示例吧。

8 获取MAC地址
Step 03
设置“允许通过无线网络设置无线路由器”,这个项目一般在系统管理页面的访问相关设置中。因为不可能每次设置都要连接网线进行设置,允许无线访问要方便不少。

9允许无线访问路由器
Step 04
到路由器的系统管理中,把路由器的默认密码修改一下,修改为一个比较难以猜到的密码,例如123!@#456$%^kiss这类密码。如果要记忆也简单,例如“!@#”可以记忆为按下Shift输入123三个数字。因为开启无线路由器允许通过无线修改设置之后,如果密码很简单,那么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胡乱修改设置。

10 务必修改默认密码
组网实战第6分钟:把ADSL modem与路由器的WAN口相连
连接之后并设为路由器拨号。这一项也在“网络设置”中设置,有的在“基本设置”中、有的在“网络连接”中设置。这一步主要是根据上网的类型来选择上网的方式,例如电信的ADSL等。

11 连接Modem和路由器

12 设置拨号选项
小贴士:无线路由器如何摆放信号更好
无线路由器尽量摆放在居室中间,同时要避开诸如微波炉之类的干扰源、远离金属屏蔽,摆放的高度也有讲究,尽量摆放到高处以减少障碍物的干扰。天线则尽量垂直地面。

13 无线路由器尽量摆放在高处
组网实战第7-8分钟:安装好网卡驱动并打开无线开关
Step 01
安装好无线网卡的驱动,如果使用本本预装的系统那么可以跳过这一步,这步所需要的时间大致是两分钟。如果另外安装干净的Vista,那么还得需要从厂商网站下载网卡的驱动程序并安装。如果笔记本比较老,设备管理器中能认到网卡,那么可以跳过这一步。

14 能认出无线网卡就不需再装驱动
Step 02
打开笔记本的无线开关,这种开关有的整合在键盘上,通过Fn键加上键盘上标有无线符号的按键一起使用,有的是硬件开关通过触摸或者其他键的形式开关无线网卡。

15 无线网卡的硬件开关
组网实战第9-10分钟:设置Vista下的无线网络连接,开始无线上网
Step 01
到开始菜单→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管理无线网络,在这个页面中点击“添加”。

16 添加无线网络
Step 02
选择“添加位于此计算机范围内的网络”,注意点击右上方的“刷新”按钮,这时候会出现可以使用的无线连接,那些隐藏了SSID的连接会显示为“未命名的网络”
.

17隐藏SSID的无线网络
Step 03
假使我们为了安全也隐藏了SSID,那么点击“未命名的网络”,在提示中输入网络名称,也就是前面设置好的SSID,再输入密码即可。如果没有隐藏SSID,那么只需要输入密码即可。无线网络到这一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如果不是临时使用网络,那么建议选中“保存这个网络”和“自动启用这个连接”。

18 如果密码比较长,建议使用粘贴方式输入

19 记住保存网络
Step 04
设置IP地址。很多路由器开启了DHCP也就是自动分配IP地址,可以不必手动分配IP地址即可使用。而有时候为了安全或者为了管理方便,也常常关闭DHCP手动设置IP地址。设置的方法可以参照前面的章节,唯一的区别就是把本地连接换成无线连接。如果有多台笔记本,注意这几个IP地址要有所区别,请保留前面三位仅修改最后一位即可。也就是说同一个局域网如果要手动分配IP地址,那么可以设置为192.168.1.X,其中X为2-254之间的数字。

20 修改无线连接的IP地址
写在最后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安心享受无线网络带来的方便与快捷了。看完整篇文章我们讲述了无线的连接、基础设置、安全设置等基本步骤,尽量涉及用到的各个方面,应该能保证大家顺利享受无线的快感。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考虑到如今笔记本几乎都预装VISTA系统,所以文中以VISTA系统为例。在无线上网的应用当中,还有不少细节、技巧和经验,我们将在以后的内容陆续给大家做专门

网友:
文章是好东西 不过短点就更好了

网友:
我看也只有说明书和你的介绍有的一拼了

网友:
看你写这么多,又可能不是你自己写的。
真不想回复你,可是我又想着回复你有积分。唉~~还是回吧

网友:
老大   是你自己写的嘛?

网友:
文章真的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