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70个基本技巧2

楼主(2011-10-30):
40、强制移动存储
他仅仅适用于新的电脑和转移文件,设置和用户帐户。新的强制移动存储功能占用磁盘空间更小和花费的时间也更少。
41、关闭发送回馈
如果你认为当前测试版Win7的关于测试者反馈的功能很烦人的话,这有个方法可以关掉它。按WIN输入regedit,然后找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接着把FeedbackToolEnabled的值改成0.重启电脑之后它就不会再出现了。另外,如果你要再打开它,就把数值改成3.
42、改良的计算器
Win7的特色之一改良的计算器可以进行单位转换,日期计算,一加仑汽油的里程,租约和按揭的计算。你也可以在标准,科学,程序员和统计员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43、在新进程中打开文件夹
Win7的所有的文件夹都在同一个进程中打开,这是为了节省资源,但这并不表示一个文件夹的崩溃会导致全部文件夹的崩溃。所以,如果你认为这是个没必要的冒险的话,你可以在把他们在他们各自单独的进程中打开。按住shift右键点击驱动器并且选择在新的进程中打开。现在你安全了。
44、程序安装记录
程序安装记录是一个伟大的工具,它可以被运用在很多环境中。你可以通过按WIN输入PSR.exe然后点击记录来启动它。现在它将会记录你所有的移动,并且储存为HTML格式的文件,你可以浏览它或者在上面写下你的描述。这些可以和错误诊断,写入引导或者单独辅导一起给你提供帮助。
45、免费解码包
很不幸,Windows mediaplayer仍然不能播放一些音频和视频文件,所以你仍然需要一些解码器。但是随着免费解码包的下载,你应该不会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了。
46、从我的电脑打开资源浏览器
Windows资源浏览器默认在指示库中打开。我们大部分人用它来取代我的电脑。按WIN键输入“explorer”,选择属性,然后在快捷路径中输入“%SystemRoot%\\explorer.exe/root,::{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然后右键单击任务栏上的浏览图标平且点击”从任务栏脱离此图标“然后把它从开始菜单拖拽出来。
47、清理桌面
如果桌面上很多窗口,你可以从左到右摇晃窗口来清理桌面,这样所有其他的窗口将会变成最小化。如果想恢复窗口就再摇晃激活窗口。
48、在关闭UAC之后使用小工具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出于安全考虑一旦UAC被关闭,你将无法再使用小工具。如果你想要在UAC被关闭的情况下冒险去使用他们,这里有一种方法。按WIN输入regedit,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Sidebar\\Settings然后新建一个名为AllowElevatedProcess的DWORD值,然后把数值改成1.现在你应该可以使用你的小工具。如果不行,重启电脑。
49、修复媒体播放和媒体中心的MP3BUG
Windows Media Player和Windows Media Center都有一个BUG,他会在你的重要的MP3文件上填充缺失的元数据,这会损坏你的MP3。这个问题会切断音轨开头的几秒钟时间,的确是很让人讨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Win7上被微软修复了。
50、在你的电脑上搜索任何东西
Win7给你提供了搜索包括那些你不知道的在内的所有类型文件的可能性,它会在你遇到麻烦的时候给你提供帮助。尽管它不被推荐使用,因为这真的是比普通的搜索要慢很多。你可以尝试一下,打开Windows资源管理器,选择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选择尝试搜索未知类型文件。如果你不再需要它的时候别忘把它关了以提高搜索速度。
51、鼠标手势
Windows 7的手势功能不只可以被那些购买了触摸屏的人所使用,同样可以被鼠标用户所使用。所以,你可以用按左键向上拖动任务栏图标的方式来取代右键单击的方式来激活跳跃列表。另外,点击并向下拖动IE浏览器中的地址栏会打开浏览历史。
52、配置你的音乐收藏夹
如果你已经修复了Windows Media Center,现在你可以想办法来提高你在这方面的使用经验了。媒体中心会在你播放歌曲次数的基础上创建一个音乐收藏列表,你的播放率和播放时间都会被添加在上面。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收藏变的各种样式。点任务――设置――音乐――音乐收藏。
53、关闭最近的搜索显示
Win7默认保留和显示最近的搜索。这个可能经常会被证明是很刺激的。不需要紧张,因为你可以不让他显示。按WIN输入GPEDIT.MSC,然后用户设置――管理模版――Windows组件――Windows资源浏览器然后双击关闭显示最近输入的搜索。
54、高级磁盘整理
Win7提供了比Vista好很多的磁盘整理功能,并且你可以通过命令行来设置它。按WIN输入CMD。你可以利用输入命令行defrag整理你的磁盘并且你还有以下选项:/r多个同时整理,-a执行一个整理分析,-v打印报告,-r忽略小于64M的碎片,-w整理所有碎片
例如:“defragC:-v-w”整理整个C盘。
55、让IE8运行更快
如果你让IE8更快,你要关闭让它变慢的插件。工具――插件管理检查每一个插件的加载时间。你可以自己选择去掉那些你不需要的插件以提高读取速度。
56、媒体中心自动下载
Windows媒体中心12允许你制定定时下载,所以它会在不打扰你的情况下就完成了下载。
工具--设置--常规--自动下载选项然后你就可以随意的去配置它的下载了。
57、移除侧边栏
Win7看起来似乎没有侧边栏这个功能,但是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并且随着电脑启动而自动被开启并且在后台运行。所以,如果你想把它摆脱掉,这里有两种方法。比较简单的一种是是按WIN,输入MSCONFIG.EXE,点击启动和清除边栏。难一点的方法就是按WIN输入REGEDIT,找到并删除注册表键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这个可以节省你的被不使用的东西所消耗的内存。
58、音量调整
你不喜欢Win7在检测到电脑内通话的时候自动降低声音的这种功能么?你可以关掉它。右键单击任务栏的音量图标--声音--通信然后把它关掉。
59、以其他用户的身份运行程序
Win7可以让你以管理员或者其他用户的身份去运行一个程序,即按住SHIFT的同时右键单击可执行文件或者快捷方式然后你可以选择以其他用户身份运行。
60、使用虚拟硬盘
在Win7中,你先可在你的真正的磁盘里创建并管理虚拟磁盘文件。可以使用Windows的在线安装到你的虚拟磁盘中而不需要启动虚拟机。创建一个虚拟磁盘你需要按Win,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操作--创建VDH。在这里你可以指定虚拟硬盘的位置和大小。
连接拟硬盘文件按WIN,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然后管理--磁盘管理--操作--连接VHD然后你可以指定它的位置和是否是只读。初始化虚拟硬盘,按WIN,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管理--操作--连接虚拟硬盘。选择你想要的分区模式,然后右键点未分配的空间并且点击新简单卷,然后跟着指示向导做。现在,一个新的硬盘诞生了,而且你可以把它当作真正的分区来使用。
61、去除任务栏上的Windows Live Messenger
去掉WindowsLiveMessenger并且把它弄回到那个属于他的系统托盘区。来到C:\\ProgramFiles\\WindowsLive\\Messenger,右键点msnmsdgr.exe设置兼容模式为WindowsVista。
62、锁定屏幕
Win7的开始菜单里不再有锁定按钮,所以现在你要按WIN+L去锁定它。这看起来很简单,如果你不会忘掉这个快捷键的话。
63、创建一个新的锁定屏幕快捷方式
如果你不喜欢使用快键或者把它给忘了,这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锁定屏幕。简单创建一个新的快捷方式到C:\\Windows\\System32\\rundll32.exeuser32.dll。然后你就可以随意的锁定或者解锁了。
64、启用在开始菜单中的运行
如果你怀念XP中的运行命令,这里有办法把它在Win7中找回来。右键点击开始菜单的空白处,属性--开始菜单--自定义并且找到运行命令。
65、为NVIDIA显卡改善桌面窗口管理
有的时候桌面的动画效果看起来不是很好而且不够平滑,这是因为桌面窗口的没有使用透明度和模糊来渲染,但是你可以为更好的显示效果关闭动画。按WIN,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性能--设置取消”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时的动画效果“,点确定就行了。
66、改变文件的默认保存位置
Win7和Vista有点不同,因为它的文档,图片,视频和音乐都保存在一个公共文件夹下,C:\\USERS。你可能不想把这些文件存放在那,但是创建你自己想要的储存位置是很简单的。按WIN,单击你的用户名并且双击你想要改变位置的文件夹。之后你会看到两个库的位置。点击那个TEXT,右键单击你希望设置成默认的文件夹,然后点“设置为默认文件位置”,点OK。
67、让WindowsMediaPlayer默认为64位。
Windows自带版本WindowsMediaPlayer默认为32位。如果你是64位用户,这样做,按WIN输入COMMAMD,右键点CommandPrompt然后执行Runasadministrator,输入“unregmp2.exe/SwapTo:64”,之后,按WIN,输入“regedit”,来到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AppPaths\\wmplayer.exe\\下,双击值并且把它从“%ProgramFiles(x86)”改为“%ProgramFiles%”。现在你就可以使用64位的WindowsMediaPlayer了。
68、用任务栏打开多个Windows资源管理器。
如果你想用开始条运行更多的Windows资源管理器,你可以沿着以下步骤来做到:让Windows资源管理器脱离任务栏,然后按WIN,找到附件,右键点资源浏览器,属性,把快捷方式路径改为%SystemRoot%\\explorer.exe/root,::{20D04FE0-3AEA-1069-A2D8-08002B30309D}(如果你想把它设置成默认为我的电脑)或者%SystemRoot%\\explorer.exe/root,::{031E4825-7B94-4dc3-B131-E946B44C8DD5}(如果你想把它默认为库)。现在把资源管理附加回任务栏就可以了。这样你只要点鼠标的中键就能打开更多的资源管理器了。如果你想改回去,你把快捷方式路径改回%SystemRoot%\\explorer.exe。
69、让系统时间托盘显示AM/PM符号
Win7默认显示24小时制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想要显示AM/PM,按WIN,输入intl.cpl去打开时区和语言选项,自定义格式,把长时间从HH:mm改成HH:mmtt,例如tt是AM或者PM符号(21:12PM)。把它改成12小时制,你要输入像hh::mmtt(9:12PM)。
70、IE8兼容模式
如果你的网站不能正确渲染,你应该启动IE8兼容视图来播放他们。这是因为升级渲染引擎会导致很多麻烦。打开IE,工具--兼容视图设置然后选择用兼容视图打开所有网站,然后点确定。

网友(2012-08-21):
这么多功能都不会  悲哀啊

网友(2011-11-03):
过来观看了 什么好东东!

网友:
太谢谢了。有很多的技巧都不知道。

网友:
表示很认真的看过了 谢谢了

网友:
很多功能还正是不知道啊,学习了, 还是有用的

网友:
有些没听过

网友:
怎么多功能。。。听都没听说过;

网友:
这么多功能呀,好多我还不知道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