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无盘过程出问题了

楼主(2011-10-30):
我没实践过,听别人说无盘是这么装的-服务器装2003装深度无盘,或锐起3,客户机装XP上传到服务器,客服机再设置PXE启动就行了,
现请问客户机装XP要手动一个个装吗,装完上传到服务器是什么意思怎么上传呢,
我没装过,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谁提醒下我,感激不尽

网友:
做无盘客户机还要装XP?肯定不用啊。晕

网友A:
先在服务器上装2003,再上传客户机上就好的啊

网友:
既然是无盘,客户机没硬盘咋装系统啊。
现在硬盘似白菜价,还是有盘的好。

硬盘白菜价山里也能上网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服务器上装2003,再上传客户机上就好的啊

请问如何上传呀,简述下步骤好吗拜托了谢谢

网友:
客户机只做一台就行了  做好后上传到服务器上 - -!  看你用的什么无盘     了  - -!

网友:
...................

soyangsyl.com搜羊娱乐新闻网 kooshu.com在线笑话

网友:
  你去下载个 无盘专用母盘装在 硬盘上 只选择网卡驱动。 同样配置的机器 只需要上传一次系统。客户端上有 上传系统那选项。主服务端上 可以指定 同一种配置从一个系统静象 启动   。  无盘软件上都有。自己看下就会了/

网友:
厉害!强~~~~没的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G 两百多 1G五毛,菜价比这贵

现在装无盘好

网友:
我也不会............

网友:
谢谢楼主,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贴了

株        薬剤師 求人        ローン                レンタルサーバー        インプラント        英会話 横浜

网友:
无盘只需要设置服务器,客户机从pxe启动

网友(2011-11-29):
百度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不懂,没装过

网友:
上传一台就够了,如果你需要,我要一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