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 G41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0-30):
大家好,我又一块ONDA G41的主板,有时开机直接黑屏自检也没有根本不显,然后有时候启动的时候会风扇转一下然后停一下再重新启动就可以进入系统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啊。

网友:
你最好清BIOS再试一试。

网友:
bios 问题大

网友:
你可以考虑各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线路问题,有虚焊元件

网友:
主板电容有没有爆啊

网友:
更新下主板BIOS到最新版本!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去更新一下BIOS再看一下,谢谢了哦。电容是没有爆的,我怀疑是供电线路的问题。

网友:
试试主板诊断卡

网友:
刷写BIOS,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