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P4电源无法开机故障!!!

楼主(2011-10-30):
手头有个朋友送的长城电源说是报废了。。可以开机但是主机无显示。打开电源发现560UF200WV电容鼓包了
换了电容又换了100K分压电阻。满以为这下成了。不敢上机还是线测下空载吧。。插电测5V紫线为5.10绿色线为3.69短接绿线后测得:
黄10.95
红5.50
蓝-10.11
白-4.33
紫5.10
灰5.51
橙3.39
16V3300电容换了10V1000电容没问题。拿下来测了。比我新的还好。。6个管子都拆下测了。正常后级整流管:D83-004 ---143(二极管档),ugi8dct0735A ---386,lt7231sbl2045ct ---148
无头绪了看来是494或是339的事了手头又没有
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上机测,再量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带上假负载试一下,+12V电压有点低,在+12V处接一50W/12V的汽车灯泡试一下。

网友:
上机实验了。12V只有10.85

网友:
带不动硬盘和显卡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都换了我把560UF大电容 5V12V电容都换了看来真得换494了明天就有消息了!

网友:
查输出端电压的取样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我估计你就换了芯片也会修不好的

网友:
取样电阻测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我换了494电源果然好了!!耶!!!!!!!!

真的假的啊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