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自动断电

楼主(2011-10-30):
我的电脑,开机后,大约在1小时以后,或者3小时后,会出现自动断电,然后按开机按钮没有任何反映,必须切断电源稍等一会后,也就是等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灭掉,切掉电源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还是会亮一会的,消耗玩线路中的电后才会灭,然后接通电源才能开机,开机后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自检CPU温度在10度以下或者在80度以上,这都是不正常的,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开机到一半还会自动断电,如果说测温头坏掉了,那么进入系统后,我用鲁大师检测,CPU温度在40多度,是正常温度。

上面就是症状,我查看了电脑主板,也没有电容什么的被烧毁,换了个新电源,症状还是存在。搞的我头都大了,求高手帮忙啊!!!!!!!

补充:有时候刚关机它又自动开机了。

网友:
bios问题多吧!换个试试要不冲刷下 咱毕竟菜 sorry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BIOS的问题,你开机进入BIOS看下有没设定网络唤醒或其它设定吧,如果不行就刷BIOS了

网友:
看一看主板电容有没有爆啊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过,可能是南桥

网友:
先检查南桥\BIOS不行要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多半是南桥

网友:
不好说,先刷BIOS再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