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里面的PG信号电压应该多少

楼主(2011-10-30):
ISL6312

网友(点评):
我测得一个8802的,0.85伏,也是正常的

网友:
假负载上面不是有标明的吗?

网友:
3.3 V还有各个芯片有所不同

网友:
pg信号有效有高电平及低电平之分

网友:
一般是3.3V
  按照高低逻辑电平的定义  只要高于0.7 就属于高电平 。

网友:
就是个高电平吧3.3或5v吧

网友:
找到一块好的板子,当它的电源泉管理芯片查一下芯片的资料,pgood就可以了,量一下就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