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CMOS checksum bad 鼠标键盘都不能动!

楼主(2011-10-30):
开机提示“CMOS checksum bad 鼠标键盘都不能动!请问各位朋友是什么问题,有遇到过吗?一直卡在这个画面 不会关机

网友:
    先放电,然后恢复一下最佳设置,保存,看看怎么样

网友:
鼠键都不能用哦,P口U口都试过了,都不能进BIOS 刷过BIOS 芯片还是不行 主板是V星MS-7270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了,然后看看CMOS电路行不行。不成的话再刷个BIOS,还不成的话,就看看接口电压都有没有到,尤其是USB...

网友:
主电源5V供电查一下!

网友:
放电 ,不行刷BIOS试下..

网友:
南桥、IO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供电先查一下。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下吧..然后再量下P口U口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华硕的吗,看下跳线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你先换个IO芯片看。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怀疑是内存坏呢?内存坏了也这样的。

网友:
涮BIOS     上次遇到CMOS报错换CPU好了

网友:
不到有好的思路不要乱动板子,拆的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