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打开提示格式化

楼主(2011-10-30):
新加了个用过的硬盘   装好后打不开  提示要格式化    里面有重要数据   不能格  请高手帮忙解决    感谢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换条数据线或者换个插口就可以了.再者就是系统问题的.你可以进PE看看如何.

网友:
如果想要数据,就要进行数据恢复了,,

网友:
硬盘原来没问题吧?先找个数据恢复软件做做看.

网友:
进行数据恢复啊,

网友:
你先进PE里面有个硬盘医生软件试着去修复看看能否成功

网友:
先用数据恢复软件读出重要数据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不过,里面的东西不是很重要,也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就格式化了。

网友:
在硬盘扫描里面有一个命令,hddreg这个命令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你先别格式化,可能不是硬盘的问题,把硬盘多换几个主机试试,是否因为硬盘的操作系统是在不同的主板上做成的,所以有的主板挑硬盘。这点建议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利用系统盘里的工具进行修复(也可以网上下载),一般都是由于硬盘的分区表损坏造成的

网友:
再接上一个有系统的硬盘     先进PE把资料从坏盘弄到好盘试试         我是菜    别笑我

网友:
自己上网找个恢复软件试试,能不能恢复,不行可能是硬件有问题了,找专业人士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