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了,手工移贴“DELL 2407 花屏问题”

楼主(2011-10-30):
这台2407属于比较早期的,08年购买的。最近出问题了。屏幕四边出现花点,一根扫描线从上到下滚过屏幕。昨天开始整个花屏,横竖都有花点线条,搞的跟花布的经纬织线一样,郁闷。
拆开看了,没见什么明显的松动或者电容损坏。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故障?是否值得维修?

注:照片是在无任何外接信号源的情况下拍摄的,请看屏幕里的无信号提示,因此可以排除是显卡之类其他设备造成的,确定是显示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我的长城v247也出现过这种现象  和你这款2407好像都是三星的面板  我最后发现是排线氧化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排线,驱动屏的故障吧,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排线,驱动屏的故障吧,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同意你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