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不认硬盘

楼主(2011-10-30):
前两天接了台HP NC4000的老机器,原本是大电流短路,更换保险和电容后OK,没想两天后返修了,这次是VCORE上管击穿,更换后OK,麻烦问题出现了,开机后进系统当机,要不就是不进系统,所以决定先重装系统,但是此机器没有光驱,而且也不支持USB引导,只有安装硬盘对考版,安装后更悲剧的事情出现了,小图标一直闪,抓不到硬盘,哪位高手有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啊,南桥已经加焊,主板。硬盘也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本来是可以识别到,只是装个系统就不识别了对吗?

网友:
怎么没有兄弟协助提供点建议什么的呢

网友(点评):
没有光驱位置?那原本系统怎么做上去的?有的话自己接个试试

网友:
你的硬盘进BIOS或者PE能识别到么  要是还识别不到就看看硬盘的供电 连往南桥的数据线对地阻止看看 换数据线上四个耦合电容看看  数据线上的时钟波形再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不支持USB优盘引导,但支持USB光驱。

网友:
我已经换过主板了,但是还是一样,所以应该是什么问题呢,搞不明白。

网友:
系统问题,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吧。 主板都换了还不行就应该是系统不兼容吧。。或者没有装好。

网友:
确定硬盘是好的后。那你要好好看一下是不是硬盘转接口的问题了。最好是能换一个。

网友:
是不硬盘的供电或,接口有问题啊

网友: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应该还是系统没装好。

网友:
今天砍下是否支持USB光驱,装装看

网友:
你看一下硬盘上有没有转接口啊

网友:
硬盘真的没有问题吗?我还没有遇到换主板还是老现象的呢?

网友: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应该还是系统没装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5882-1-1.html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或者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试试换开机板,之前遇到过,掉电,换板后问题依旧,最后开机板有问题。

网友(点评):
开机版没有坏,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A:
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你的系统有问题,引导不了。换系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支持USB光驱的,系统要装老一点的版本不然装不进去的,我搞过好多台都是这个情况

还是多谢小修本本啊,用个USB光驱装系统就好了,用硬盘对考版的没有用,不认硬盘。多谢兄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你的系统有问题,引导不了。换系统解决。

确实是系统问题,用USB光驱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也许要原装的硬盘才行

网友:
硬盘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点评):
和硬盘没有关系,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楼主板子上应该还有问题的 还没修彻底

网友(点评):
都已经换过主板了新主板

网友:
大哥你这个根本不上主板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就是系统问题。又是硬盘拿下来装就是会出现不能引导。楼主可以把硬盘挂到其他笔记本上GHOST后在拿下来装到这个机器上

网友:
是不是你系统有问题啊   我记得NC4000是可以USB引导的啊

网友C:
对刻当然不行了。你把硬盘在别的台式机上镜像一下。。。然后在装到本子上继续装。。

网友:
这台机器支持优盘启动的  在bios里面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刻当然不行了。你把硬盘在别的台式机上镜像一下。。。然后在装到本子上继续装。。

镜像后到这台机器不读盘

网友:
也可以将硬盘重新分区再装也可以的吧

网友:
测测接口电压,看看电上去了么?

网友:
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能装系统不能。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是你你硬盘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硬盘写数据没问题,问题就读取上面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找到支持U盘,USB光驱支持

可以的在 里面有一个 multmedia boot选项打开就可以了 前几天我刚修了一台

网友:
要在本机上引导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