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T 500NP的电源,大电容之间的电压450V~~

楼主(2011-10-30):
一个TT 500NP的电源,加电无反应,拆开后,目检发现两个大电容旁边的压敏电阻烧毁,保险烧断,测量开关管等正常,因一时找不到压敏电阻代换,直接拆掉,换上保险后,加灯泡,正常,但待机电压无输出,万用表测两只大电容之间电压在450V,感觉不正常,这个电压之前应该只有桥堆,桥堆坏了一般是短路,难道也会造成300V升高至450V? 求教~~~

网友:
换一块表再测量看,会否是表的问题?

网友:
桥堆换了,压敏电阻也加上了,也换表测了,依然是450V,两个大电容电压平均~~还能换什么?换大电容?或者有这种电源就是这个电压?

网友:
换大电容和两个均压电阻看看。

网友:
TT 500NP的电源是否是主动PFC的,最好上个图。。。。。。

网友:
主动式PFC的大电容电压在450V为正常。

网友:
我的主动pfc一般是385V   现在为了提高电源效率  把电压升高到450V的电脑电源很多

看一下电源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成立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原来450V是正常的,我还拆了另一个电源上的AC插口和市电滤波这一套过来代换试了,PFC线圈也换了,也还是450V,拆大电容用电容表测,容值也正常,既然这里没问题了,那后面就可以接着查待机电路了~~~但还有个疑问,两个大电容的耐压值是200V,而每个电容上的电压都要在230V了,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