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p-690pro打印个别字不清晰(已经上图)

楼主(2011-10-30):
  bp-690pro打印个别字不清晰 比如说打印windows测试页 靠进左边总有某行的头几个字 打印出来不清晰
也不是说左边的每行都这样 就是打印测试页的时候总有一两行头几个字会这样 能看到打的是什么字 但跟边
上的比较 就比较淡了 换过色带 用的是LQ680K的色带框 一开始用的是A4打的。后来改用双联的打印纸。第二
联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调整过间距还是跟原来的是一样。按照分析第二联不会出现这问题可以排除打印头的故障了吗
?会不会跟色带有关,问过很多人都说没关系 可是始终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特求助大家。。

网友:
换个色带看看,一般都是色带问题

网友:
色带的问题不大,色带架的可能性大些。啊。昂~

网友:
看上去没有断针,用机子自检打一下,检查打印头与头挡片之间是否有异物堵住,查看针头是否整齐完好,如硬件没问题,就更换新的驱动试试

网友:
今天换了实达的自带的色带框也还是一样 打印头都也换了 会不会打单张就是这样
我用的是替换法

网友:
驱动是官方的最新驱动了

网友:
色带架转动不畅,或打印机色带驱动组件转动打滑,检查组件内的齿轮是否磨损?

网友:
同意7楼,色带驱动组件转动打滑

网友:
打满页纸的表格比较容易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全新的机子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