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发出吱吱声,辅助变压器发出的。不能开机。长城300P4

楼主(2011-10-30):
长城300P4,通电发出吱吱声,辅助变压器发出的。不能开机。
紫线绿线几乎没有电压。
300V电压为317V。
7500的12脚电压3.61V,8脚0.7,11脚0.46
检查发现这里短路了,看下图:

问题出在哪里呢?
求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31 13:56):
正面图放在9楼。

补充内容 (2011-11-1 14:43):
成功修复。成果在16楼。有图的。
虽然方法比较菜,但是还是很开心。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我也有一个300P4 ,它是辅助变压器经过一只大的整流二极管(另一只小的去7500B那)后再通过一个小电感,再接了一只1N4735A稳压管保护稳压+5V,这个管如果击穿或短路,就会使C3866、辅助变压器,二极管等元件短路发热(TL431坏也可能引发)。后面的C1815应该是去推动变压器的吧,怎么短路了那么元件呀!

网友A:
需要看正面的图片,看背面怎么分析呀?

网友B:
万一不行 换个板算了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多少元器件,仔细查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看你的架势,还是换板吧

有电源的主板卖吗 你应该说换电源吧

网友C:
顺着短路处找坏掉的元器件。更换其短路击穿的元件。 把正面图发给我看看。告诉你量哪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万一不行 换个板算了

换板多没意思,我不等着用,也不是开维修点的。
喜欢自己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着短路处找坏掉的元器件。更换其短路击穿的元件。 把正面图发给我看看。告诉你量哪个元件。

上图。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正面的图片,看背面怎么分析呀?

正面图,放在9楼了。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再补焊一下行不行,我也有个电源是这样

网友:
这明显有几个焊点是虚焊啦!!!

网友:
先测电容两端电压看有没有220V电压输入。在看中间三极管是否击穿。在检查IA7500B的15,16,脚有+5伏电压其他的检测点可以根据下面的图纸找到相应的位置。
检测的时候一定要细心才行,对于一般电源的维修很好修的。检测要一步步的来。
这图式我在网上找的可能有点不清晰可以自己去找些图来对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面图,放在9楼了。

我也有二个300P4,不过看起来跟你的做工和电路略有不同??   图中右边是C1815吧,那里连通推动变压器的,要查看变压器了。 你那个紫色线电路中有一个稳压二极管(1N4735A  小电感右边)可能是电路电压升高击穿短路了,我试过击穿了二次,第一次发现辅助开关管旁的C1815坏了,而且开关管、变压器、整流二极管发热得很,换了稳压管、三极管和光耦P621后,绿线1V,紫线没电压。后来发我发觉1N4735A又击穿了。 可能是TL431和7500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二个300P4,不过看起来跟你的做工和电路略有不同??   图中右边是C1815吧,那里连通推动变 ...

总算找到原因了。短路是因为二极管IN4735A短路了。更换后一切正常,成功修复此电源。

详情看下图:(昨晚忙活一晚的成果)

好像看不清图片,不知怎么弄,我放在我的相册了。那里应该可以看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多没意思,我不等着用,也不是开维修点的。
喜欢自己瞎折腾

     那就慢慢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算找到原因了。短路是因为二极管IN4735A短路了。更换后一切正常,成功修复此电源。

详 ...

修好就行,不过最好带载开机一个钟再断电,摸下有没元件发热得厉害。再加装一只5欧NTC电阻

网友:
还没有试用,到时候试试看呢。

网友:
恭喜楼主自己摸索出了修理的方法,本来我还以为有吱吱响大部份是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