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主板检测卡显示2R,显示器没反应,确定是主板问题但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望高手指点下,主板是945的杂牌.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诊断卡哪有2R呀,楼主真是小白。那叫2A 档显卡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不行 可能主板北桥

网友:
你看看,北桥周围的电感是否有坏的,没有的花就加焊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