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西数40G老硬盘坏了

楼主(2011-10-30):
一块西数40G老硬盘坏了,型号WD400EB-00CPF0,进系统(BIOS、WINDOWS)敲盘,在BIOS中可检测到,但硬盘容量显示错误,在WINDOWS下不显示盘符,无法读写。能否修好并恢复数据?

网友:
自己坐沙发等回帖

网友:
哪位硬盘维修高手来回答?

网友:
如果是硬件坏了,一定要读回数据,就送专门修读数据的店。不太重要的,找一些分区表恢复软件来修复

网友:
基本OVER了。我10块钱不知道出了多少个给人家。有时候换电路板都不行

网友:
可以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先把数据搞出来(网上多)

网友:
可以把硬盘做为从盘装到正常机进行

网友:
家中也有好几个20-40G的坏盘,其中有一个40G的是主板处IDE接线脚不知哪几只脚与地短接后坏的,自己也不会修。

网友:
基本上是没有救了!

网友:
我的理解,如果是敲盘的话,那估计挽回数据的话只能是开盘了!

网友:
要修固件了,PC-3000

网友:
用PC3000检查固件结构,显示:模块1、模块2错误,P表、G表错误,扇区错误。准备重写受损固件模块,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只能祝楼主好运啊

网友:
希望非常的秒芒了的啊

网友:
都敲盘了~磁头臂问题了吧?

网友:
老硬盘是很有希望的,哪时质量还是不错的,开盘有可能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