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0165R能代换5H0165R吗

楼主(2011-10-30):
修一个长城的月光宝盒,辅助开关管5H0165R烧炸,保险管烧断。焊下变压器测量。初级第一组(3脚) 1—2  0。6欧    1-3  0。6欧    2--3  0。8欧    第二组(2脚)0。7欧    次级0。4欧  不知正不正常?
其它元件测正常,但本地买不到5H0165R(频率100KHZ),只有5M0165R(只有73KHZ左右) 有谁知能用
5M0165R代换吗?(最好有实际代换成功过的)

补充内容 (2012-3-31 21:48):
变压器初级匝间短路,拆开后无法绕回,放弃

网友:
补充一下,辅助变压器型号是 FT-EEL19-026              控制芯片 TL3842+TPS3510P

网友:
新手学习 当中         期待高手 了

网友:
不知道,建议去百度查它们PDF和参数,只要搞清这两点,你就知道能不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