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这种线哪里有卖的啊 找不到啊

楼主(2011-10-31):
很郁闷的说 找了很多家店都没有找到 求各位大虾告诉一下 淘宝上的都可以
window

网友:
淘宝上面一大堆。。软排线
印象中只有两种规格最常用了

网友:
这是不是打印机上的排线呀,眼熟,不过不管是不是,淘宝里有卖的。。。

网友:
淘宝网不是很多么

网友:
很常见的啊,当地买不到就上淘宝淘去啊

网友:
排线,淘宝上都有得买。还有带压线座。

网友:
淘宝。说清楚型号规格,排线种类太多啦。

网友:
淘宝大神能帮助你的。。。

网友:
上淘宝搜去,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