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由怎么设置

楼主(2011-10-31):
我现在有一个猫,一个交换机,一个有线路由。一个无线路由,问下我改怎么设置,怎么调。麻烦详细点,谢谢

网友:
你首先用个有线接上猫·改了IP。不用192.168.1.1 用什么都可以。改好了有线的IP再接上无线的。进去就可以了。交换机就随便你接上哪个路由都可以用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把你的一个有线路由器,和一个无线路由器的,把他们分别与电脑连接,然后把它的IP改成不同的IP,接着就是分别进不同的IP进行常规设制就O了

网友A:
1.两个路由的IP不能相同。有线路由IP:192.168.1.1,无线路由IP:192.168.0.1.
2.按图连接。
3.有线路由器网络参数WAN设置处设上申请的帐号及密码。确保有线路由可以上网。
4.无线路由器网络参数WAN设置处设上静态IP(如:192.168.1.250)、子网(255.255.255.0)、网关(192.168.1.1)及DNS(有线路由运行状态可以看到).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看你是用并联还是串联都可以

网友:
嗯。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设置不同的IP。 干吗那么麻烦,直接用个无线的然后用交换机嘛. 象那种要加个无线路由的,莪一般直接加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两个路由的IP不能相同。有线路由IP:192.168.1.1,无线路由IP:192.168.0.1.
2.按图连接。
3.有线路由器 ...

4楼说得很祥细了,行得通!

网友:
我现在就是双路由,跟4楼的设置一样。缺点是延迟比较高,打游戏不行,可能因为我的有线路由是国产的低端货。

网友:
没必要双路由啊,无限或者有线的直接当交换机吗,省力

网友:
4楼说的不错 但是注意还是设置下级路由器是DMZ主机 不做任何监控 并且关闭上级的DHCP服务器和其他任何监控。不然一般便宜的406这些路由器很容易卡爆的

网友:
不知道新手学习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两个路由的IP不能相同。有线路由IP:192.168.1.1,无线路由IP:192.168.0.1.
2.按图连接。
3.有线路由器 ...

看你图上画的是有线的出来的lan口的线直接连接到无线的wan口 ?这样的话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
  不错,大概知道了

网友:
也来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