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不显示电压值

楼主(2011-10-31):
技嘉945GCM-S2L主板,不稳定,经常性死机,发现BIOS不显示电压值,难道CPU座有虚焊?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修机器没关注过这些

网友:
我看还是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按压一下CPU座看看

网友:
先换个CPU搞搞,,也可能CPU坏了。。

网友:
楼主的那个BIOS页面不是显示电压的地方,字面意思是过压时的控制方式,楼主你自己弄错了吧

网友:
是的啊。如果bios有问题不会进到这个页面的啊

网友:
应该查IO吧

网友:
怎么会怀疑他呢?能点亮不就完了,不要自己找纠结,

网友:
IO嫌疑较大

网友:
可能是CPU座下面的检测温度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