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30b 解密

楼主(2011-10-31):
hp 6730b bios file 有 password. hp 6730b bios file 有 password.原机的 bios 也以.谢谢!

网友:
是否从官方网站下载的,如果是官方网站下载的一般不会有密码。这里下载是要扣分,因此想帮也没有办法帮到你的。

网友:
bios的密码在HP的商务机上是个问题啊。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A:
官网下载的是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BIOS的. 必须要解密 bios file, 或原机备份的 bios. 谢谢

网友B:
hp 6730b F.14 版本的ROM文件 hp

网友B:
楼主的密码文件能传给我看看吗?我没分下载。谢谢!
573022829@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p 6730b F.14 版本的ROM文件

请问这是不是原机备份?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不是原机备份? 谢谢!

这是官网分解出来的ROM文件,可用编程器刷。2M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密码文件能传给我看看吗?我没分下载。谢谢!

已经传给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传给你了. 谢谢!

这机子3次密码输入错误,有错误代码吗?还是直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官网分解出来的ROM文件,可用编程器刷。2M文件。

官网分解出来的ROM文件不能用, 已经试试过几台都不能用. 必须是解密文件 或 原机备份才可以.

网友:
沙发

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的是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BIOS的. 必须要解密 bios file, 或原机备份的 bios. 谢谢

hp官网的可以直接刷的,需要分离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