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开机针电压低才1.05V

楼主(2011-10-31):
这个V星的主板3.3V的电压产生是通过一个MS-7G控制APM7313产生的,测主板PCI的A14对地300多不短路,原来是APM7313击穿无待机电压,现在换上一个好的APM7313,但此7313严重发热,3.3V只有1.05V但打3.3VSB对地不短路,不知是那里原故

网友:
触摸 桥 IO 网卡  1394等 周边芯片有无发烫......

网友:
短路的,只有神仙现在能知道。你用电击吧

网友:
你换个IO芯片如果不行的话那是南桥了。。。。。。。

网友:
7313?是不是八角啊

网友:
南桥不发热,IO也不发热

网友:
换个MS-7G 试试.

网友:
把IO摘下来  看看电压能不能上来

网友:
这机器0.76V都上电,前几天修到一个,APM7313起泡了,找N久没有,从笔记本上搞了在板测量阻值跟脚位差不多的换上,测开机针只有0.76,但能触发且正常。

网友:
检查南桥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不行的话,你可以把供电3.3挑起,以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