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内屏不显示 ,高手请进

楼主(2011-10-31):
有一台联想Y450的本子,开机内屏不显示 ,一点反应都没有。外接可以正常显示 。

1.2.3脚的led_pwoer 有19伏电压 、38脚的3v也正常 ,其他的电压都没有 , 想请问一下第5脚是的dispon是控制脚吧 , 这个脚也没电压
这是控制脚的图 ,显卡跟IO控制的 ··· 图纸我也看不大懂,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说的 ,哪不对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 北桥也做过了 , 因为不大懂原理所以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大家指点指点 。

这俩个图是40脚LCDVCC和时钟的 。LCDVCC也没电压 ,屏线应该是没问题 ,屏也换过了 ,希望早点弄好因为这个本修不好跟客户说不过去 ,大家帮帮忙··· 我要怎么查,怎么个思路

网友:
第一你可以换以个屏上去试做维修这个总得有吧, 第二看是否独立显卡通病型号加焊,第三EDID是认屏滴信号I2次方总线 可以用示波器2探笔 打上 出现的波形 伏格间隔不同证明有数据传输。4在

网友A:
内屏不显示。屏,线。显卡。就这几个了吧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换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不显示。屏,线。显卡。就这几个了吧

呵呵  ,屏换过、显卡换过 ,线还没到货 ,估计也不是他的问题。 那几个脚都没电压啊 ,

网友B:
虽然看不懂,便是好像看楼主说的很历害哦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懂,便是好像看楼主说的很历害哦
学习了

呵呵, 互相学习吧。其实我也很菜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卡换过了 ,故障依旧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

有可能就是屏线或者灯管还有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就是屏线或者灯管还有高压板了

屏线今天可能到货,  这是led的屏没有高压板和灯管啊!!1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有点复杂,先顶下

南京家轩 -5 严禁灌水

网友E:
重点查一下
1:DISPON信号有没有出问题,是线路出问题了还是IO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这个应该是屏开启信号。
2:查一下14#,15#的数据时钟时钟正常不。这两个应该是检测屏是否存在的信号(相当于行场信号)。
3:最后屏数据信号23#、24#、26#、27#等,
不知道正确与否,望你参考,我也是新手,多交流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40# 39# 5#  找个3v飞到5#做开启,看能否正常

网友:
楼主,你要确定一下你的屏和屏线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查一下
1:DISPON信号有没有出问题,是线路出问题了还是IO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这个应该是屏开启信号。
...

除了1脚的19v和38脚的3v,其他都没电压 。我指的是主板上的··怎么觉得不可能同时都没电压吧 ,又不是同一个芯片发出来的 所以很纳闷

网友:
Y450我也修了好几个都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下就好了,要不楼主刷个BIOS看看??呵呵,我做Y450就是亮了也档LOGO的,刷下就好了,不知道其他同行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在CQ40上遇见过这问题,主要是看机器有没有抓到屏

网友:
先看看屏的开启信号正常不    也请注意 少件了没 ?
还有 是否是 二修机 如果是 有可能是 错件了

网友:
查下屏供电3.3有没!

网友:
上次本人碰到一台dell,开机内接白屏(开始白屏、中间会渐变位黑色)、、外接正常,怀疑是屏的问题,单独测屏显示正常。接口、屏线都OK.测量主板屏接口数据线对地阻止,发现有一条线的阻止为无穷大,此数据线是显卡直接出来的,怀疑到显卡。测量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也有一个是无穷大的,加热显卡居然显示了,刚才没阻止的数据线阻止也正常了。重值后一切OK。     希望能帮你

网友:
真是高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啊!看不懂 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