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00喷墨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1-10-31):
显示屏上显示卡纸,但是确实没有卡纸,开机只听见打印头在机器里面乱撞乱撞的!
是什么情况?请大家指导一下?我把那个履带用酒精擦洗过了!未能解决啊!
求大侠指点!
打印机

网友:
检测传感器 检测进纸道出纸口是否有残余纸屑 检测泵体弹簧是否拉断

网友:
如果楼主可以确定光栅(也就是你说的履带)清洁的很干净的话
那笔架在X轴上乱撞
可以看看笔架背板上的定位传感器